戴尔15-3568,不触发,板号14236-1通病

楼主(2019-02-28):
这机器,一天来了3台。故障都是接电源,电流0.002,上电后0.023。无任何动作。这板没有图纸,资料没,搞了一下午,充电芯片是BQ24770。跟苹果类似,混合供电。公共点注意。是13.3v的。属于正常。待机的时候3v  5v  会有,其他没测,pl5301是待机的时候,会有1v电压出来,也是正常。三个板子都对比了,重点是不触发的现象,拆掉coms电子有惊喜。看了很久,个人认为是散热器。底下根本没有绝缘胶带,笔记本在打字的时候pcb板的原件有可能会接触到散热架,导致短路。请做好整个散热架的绝缘,特别是cpu两个晶振,。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A:
搞半天就清CMOS?

网友:
不是CPU爱坏木。。。。

网友:
看来这个故障是通病  以后要注意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简简单单的几字,解决了问题,非常厉害,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丰富就是好,没有图纸资料就搞定了。

网友:
散热器碰到主板引起的短路,这就是厂商设计的缺陷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以前遇到好多CPU坏的,不是到大家是换U还是换板子

网友:
感谢分享了下次遇到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秒杀捡钱

网友:
上电0.023    指示灯亮   是CPU 坏了         修过

网友(2019-09-07):
信你个鬼啊。根本没用

网友:
这就搞定了,这故障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咋搞好的?都短路了,拆掉cmos电子装上好了?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一个联系E550  插电源0.002不触发,指示灯亮  ,按键没任何反应,小后盖拆了短接COMS电池 依旧,拆机测量待机 3.3  5V正常 开关跳变正常,本想着刷个BIOS 结果拿掉COMS小电池后 好了,反复试机OK。收了清灰散热钱  让客户拿走了  几天了 也没有反应有问题

网友(2019-10-13):
跟楼主一样 刷了bios没用不触发 也没有看到明显短路 是cpu挂了么版号  skl 14236-1 pwb:cpwwo rev:a00

网友:
嗯,坛友时刻提配我,没事放放电

网友:
这就是厂商设计的缺陷,现在板子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多谢 也是你这样的故障

网友:
遇见过类似的dell笔记本的毛病,也是清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9-12-21):
引用 网友A:
搞半天就清CMOS?
不能这么说,重点是LZ分享的经验

网友:
遇到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最喜欢这些通病了

网友(2020-03-24):
我手里这台。。板号一样 3.3V短路。。烧机CPU挂。卧槽

网友:
容易碰到铜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简简单单的几字,解决了问题

网友:
很有用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塑料壳子都这样 单手都不敢拿

网友(2020-05-07):
这个机器不触发,放一电一般会好的,不过容易返修,我遇到过,我刷过双BIOS 也不行

网友:
个人觉得不是这里问题  如果真是这里问题的话机器出厂不到几个月就要全部返厂了

网友(2020-08-03):
我的和楼主一个毛病,触发上电0.02,清BIOS好了

网友:
这电脑 CPU坏的遇到很多。

网友:
绝缘要改好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不是这、放心吧、这个机器还会返修的!

网友:
楼主把运气不错,主板没有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