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37版号LA-9982P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可以开机可以充电

楼主(2019-02-28):
戴尔5537版号LA-9982P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可以开机可以充电'电池模式下BATT++没有电压,电池新的,求个思路........

原来是进水机PQ801烧坏,充电芯片被上家换成BQ737,到手不出公共电压,换BQ717 和PQ701..
PQ801后插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正常充电 ,只是在电池模式下不开机,
适配器模式下CLK_SMB  DAT_SMB  BATT_PRS都有3点多伏电压
电池模式下CLK_SMB  DAT_SMB  BATT_PRS  BATT++ SYS_PRES  BAT_ALERT都是0伏
新的电池要充满电后,电脑才能识别,电池才能开机,头次遇到

网友A:
电池模式看看有没有公共点.再测acdet脚.问题不大的

网友:
接上电池,看看适配器插入瞬间,电池接口上有没有系统总线波形

网友:
是不是电池输入信号检测信号问题

网友:
电池模式下先不管其它电路如何 ,BATT++也不应该没电压,是不是电池坏的?你说能充电是看的电流表还是进系统有显示认到电池并且电池充电百分比有增加?

网友:
开机进系统看到正在充电。而且有充电电流。。新电池充满电后电脑就认可,电池可以开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模式看看有没有公共点.再测acdet脚.问题不大的

这款要检测到电池后才有的公共电压的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要检测到电池后才有的公共电压的

意思就是 不插电池。。 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 不插电池。。 不开机??????????????????

单电池时主板要给电池信号,电池才放电,电池才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