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苹果笔记本cpu后面那个玻璃芯片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如图

楼主(2019-02-28):
请问一下苹果笔记本cpu后面那个玻璃芯片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如图

网友:
摄像头的

网友:
摄像头芯片

网友:
看mipi总线和摄像头信号应该是管摄像头的

网友:
camera就说明了问题,这个英文出卖了它

网友:
管理摄像头的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还真没研究过这个芯片

网友:
摄像头的。。。没有什么用!!!

网友:
为啥苹果的摄像头需要  单独 弄一颗芯片

网友:
防弹玻璃防砸的

网友:
楼主  什么型号的的机器呀,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看这个芯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