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兴努比亚布拉格充电问题求教

楼主(2019-02-28):
手机
充电电流0.4A,一直显示0%
尾插和电池更换过
测量电池扣子正极,电压4v多掉到1v多跳来跳去
怀疑充电IC有问题,板子上找来找去就看到个63368有点像充电IC
特意来请教下,这种问题一般那里可能大点?63368是不是充电IC呀?
手机

网友:
给你说个笨 办法,实在不知道芯片是什么类型的 你直接淘宝这个芯片名称 都可以看的到

网友:
同意楼上 百度搜不到找TB问卖家啊

网友:
恩,看了一圈板子上的芯片,也就这个可能大点
淘宝看也有写充电芯片
买来试试

网友:
这些手机的充电IC都是一个型号的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小白在这学习了

网友:
电池检测

网友(2019-03-31):
上淘宝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