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 le r.2.0台式机时序请教

楼主(2019-02-28):
这段时间来了好几台都没弄好,笔记本到是基本都修好了。这个台式机主板是南桥条件满足,CPU供电 复位都有就是不发出内存复位,板上的供电都全了,就是唯一一个内存复位不出来,换CPU,刷BIOS都试过了,有没有大侠有华硕AMD主板的详细时序,英特尔的详细时序。没有内存复位要怎么检修的思路分享给我,本人愿意出20红包,好几台都没修好有点沮丧了

网友:
最好说一下,要满足哪些条件CPU才会发出内存复位?

网友:
台式机主板,除了最新的DDR4平台的,不要理会内存复位,一般都不用。

网友:
你是咋测量的内存复位?

网友:
内存复位不重要。你这个不跑码,估计还是哪里有问题。还得仔细检查。

网友A:
跑码了没有,CPU有抓内存没?

网友:
970主板基本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B: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知道内存复位没有的?抓波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知道内存复位没有的?抓波了吗

测量脚位啊,1.5v,这个是内存168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量脚位啊,1.5v,这个是内存168角

0V?还是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0V?还是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一点跳变也没有都是0V的,哎最怕这种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了没有,CPU有抓内存没?

就是不跑码了,供电都正常的,我这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