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的显卡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9-02-28):
请问:A1278的主板820-3115-A和820-2936-A的显卡芯片型号是什么?
谢谢。

补充内容 (2019-3-11 16:59):
问北桥芯片。错成显卡。

网友:
图纸上有表明啊,查图纸就可以了啊

网友:
A1278有独显的吗?

网友:
嘿嘿  1278有显卡哇

网友:
a1278是集显吧,只有a1286才是独显哦,分清楚

网友:
A1278的主板820-3115-A和820-2936-A的显卡芯片??
这种是CPU集显,不带独显。。

网友:
哥 这2款都是集显 不是1286 一款2代一款3代

网友:
这个显集显的吧一

网友:
有独显的吗不对吧

网友:
大哥,苹果的资料是最全的了,查下图纸吧

网友:
                    集成显卡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