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开机花屏 求助

楼主(2019-02-28):
能开机  但是花屏  局部花屏 BIOS下 也一样

换过屏 屏线 这些的!

网友:
加焊显卡无果  换2个CPU还是老问题!  屏线 屏都换了!原机 屏幕开机白屏!

现在就差换显卡芯片了

网友:
独立显卡也有这毛病我感觉是显卡的问题,台式机独显轻微乱码跟你这个症状一样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差不多的hm55的机.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查下屏接口信号是不是从桥发出的,如果是,查桥供电,或者pch

网友:
这个机器检查一下LCDVDD电压是不是低于3V

网友: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