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9-02-28):
机器来的时候进了水,处理后可以亮机,也能充电,同时接电源和电池的时候拔掉电源电池也可以放电。单用电池不触发,
祼板单接电池测机,3.42V正常,EC的条件也正常,电池接口引脚的总线有电无波形,触摸的开关引脚也有电压,短接也是不触发,
充电芯片ACOK也是0V,     现在除了换EC,都没有什么思路了,来求助下,怕误杀了。

网友:
换一个电池,如果电池好的再换ec或者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