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的前置AUDIO接口能不能通过打阻值测好坏

楼主(2019-03-01):
主板前置音频不能用了,系统显示有波形,重装驱动也不行,还有设置什么前置面板为AC97,都试过了没有用。声音是一点没有,也没有杂音。想找到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主板

网友:
还想请各位帮忙找办法,现在已经确认机箱前置的连接线是好的。目前怀疑是主板前置音频接口坏或者系统问题,但现在在外没有条件换系统。

网友:
这个技术相当不错,楼主真佩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