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图纸

楼主(2019-03-01):
现在PQ1002 4脚为16V,不知道对不对,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PQ1004与PQ1002 4 脚之间的关系,谢谢

网友A:
机子的问题是,关机能充电,开机不认电源,PQ1002 4脚16V,出19V,PQ1004附近进水,想了解下PQ1004的工作原理,或者说第4脚16V到底对不对呢,已经过电了。

网友B:
将PQ1004拆掉看看还是不是高电平,PQ1002是P管,要低电平才能完全导通的,你现在测量到的是只不过是它的内部体二极管过的电流,所以才有电压,它并没有导通的。控制信号是IDEA_G,这个应该是充放电芯片过来的

网友C:
PQ1004是自动低电平,所以,PQ1002也是无条件G级低电平,完全导通的

网友:
是不是SONY的笔记本电路我好想见过

网友:
pq1002是p沟道mos,4脚高电平不导通

网友:
PQ1002 4脚为16V不对,高了,因为PQ1004坏了,你量到的是PQ1002在没导通状态下输出端它内部二极管流过的电流,电流跟电压都不对系统当电池供电了,就算关机能充电也是非常慢,甚至只有充电灯亮根本没有充电电流。
个人理解PQ1004是用来控制PQ1002在适配器跟电池在不同组合下的导通跟关闭的,防止电池向适配器接口反向放电。

网友D:
同时插入适配器和电池,正常情况下PQ1004的4脚3脚是截止的,PQ1002的4脚不会有电压,PQ1002正常导通,产生正常电流;而现在测到的19V是通过体二极管后产生的,电流很小,不能满足需要。最可能的情况是PQ1004损坏导致PQ1002的4脚有16V。PQ1004的作用是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截止PQ1002来隔离电池电压。

网友:
PQ1002是P管 4脚4-8V才能完全导通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真心话  这个是HP 的板子吗  看电路好像是英业达的板子

网友E:
1004是判断VA和VAD哪个岀来先。VA先,1004下管通。VAD先,上管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机子的问题是,关机能充电,开机不认电源,PQ1002 4脚16V,出19V,PQ1004附近进水,想了解下PQ1004的工作原 ...

最简单你到底是不能开机还是什么?还是装电池不充电,说清楚点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你到底是不能开机还是什么?还是装电池不充电,说清楚点好分析

电源灯有亮,有待机,第二条管第4脚有24V,公共点有电,电源不开机,电池能开机,进系统认不到电源,关机时电流表有看到电流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004是判断VA和VAD哪个岀来先。VA先,1004下管通。VAD先,上管通。

那正常情况下就是+VA先出,PQ1004 2,6脚通导,可电哪里来的呢?如果正常的的话,Q1,Q2应该都通吧,图有点绕,看不懂,其中又是怎么分压的呢?PR1007和PR1012是一条线直连的,2, 6脚通之后,又是走哪条线呢?IDEA_G电又是谁给的呢?

网友:
IDEA_G电是谁给的呢?VAD,VA只是控制脚,VA先有电,2,6脚通,可PR1007与R1012还有一条线直连的,那Q1又有什么用呢?图很绕,看不懂啊,大家帮忙解释下,PQ1004各脚的关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时插入适配器和电池,正常情况下PQ1004的4脚3脚是截止的,PQ1002的4脚不会有电压,PQ1002正常导通,产生 ...

正常情况下PQ 1004 2,6脚通导?那作用又是什么呢?它下面还有一条线直接了两头的电阻,看得不是很懂,能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1004是自动低电平,所以,PQ1002也是无条件G级低电平,完全导通的

能具体解释下PQ1004的作用过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PQ1004拆掉看看还是不是高电平,PQ1002是P管,要低电平才能完全导通的,你现在测量到的是只不过是它的内 ...

拆了还是一样,IDEA_G没地方来/去,就这里一个

网友:
此电路正常
适配器模式查EC的触发条件,重点ACIN AD_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正常情况下就是+VA先出,PQ1004 2,6脚通导,可电哪里来的呢?如果正常的的话,Q1,Q2应该都通吧,图有点 ...

我理解吧:先有VA,2-6通,6的电位被抬高。这时即使有了VAD也不能使3-4导通了。3-4不通时IDE-G接一电阻对地为低电位,PQ1002导通。当先有VAD时3-4导通,3被抬高,PQ001截止,即使再来VA也不能使PQ1002导通。除非控制PQ1003使VAD电压下降到一定水平使3-4不足以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正常情况下就是+VA先出,PQ1004 2,6脚通导,可电哪里来的呢?如果正常的的话,Q1,Q2应该都通吧,图有点 ...

手机回复的,不能同时看图。说得不对,应该是1-6不是2-6。再来VA时可以使3-4截止,1-6导通的。

网友:
VAD自动=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