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5437 蓝屏ED 已解决

楼主(2019-03-01):
戴尔5437 装系统蓝屏然后日常三板斧。换硬盘 换内存 再换硬盘 装了好几遍没用 拆了光驱再试一下 OK 搞定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三板斧能解决的问题其实都有学问。

网友A:
光驱蓝屏。。。 还真是奇葩 我之前遇到一个是  光驱引起的关不上机  把光驱断掉就好了

网友:
光驱也有这么难处理的时候

网友:
以前那遇见过关机指示灯一直亮,把光驱拆了就正常的

网友:
光驱引起蓝屏还真不多~

网友:
以前遇到过BIOS引起的,光驱自动弹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蓝屏。。。 还真是奇葩 我之前遇到一个是  光驱引起的关不上机  把光驱断掉就好了

我倒是遇到过光驱位硬盘架引起关不了机

网友B:
刚遇到一个顾客想升级HP 15 au 上SSD并把老机械硬盘上光驱支架上光驱位置继续使用,上好SSD装完系统后谁知一上原来的机械硬盘到光驱位置后开始几分钟没事开机约3分钟左右机械硬盘就不响应了,一访问机械硬盘鼠标就在转,关机也关不了鼠标就是个圈圈在转,换了不同品牌的光驱支架都一样,机械硬盘上USB硬盘盒就没问题,软件扫机械硬盘也没坏道,最后顾客是加点钱换了大点的SSD把老机械硬盘的数据也一起复制过去完事,光驱位置还是上回光驱,运行光驱居然没问题,

网友:
光驱问题引起的卡logo。

网友:
光驱会蓝屏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很少有光驱我问题了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遇到一个顾客想升级HP 15 au 上SSD并把老机械硬盘上光驱支架上光驱位置继续使用,上好SSD装完系统后谁知一 ...

有时候不走寻常路不拆机就解决了, 看光驱不顺眼拔了再装一遍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