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x1 carbon 不显示

楼主(2019-03-01):
联想thinkpad x1 carbon 不显示   版号:LMQ-1  12298-2 拔掉钮扣电池自动触发,最高电流0.125秒掉到0.6多不动,各电感电压都有,BIOS刷过,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应该是 还有电压没出来 或者是后级有短路  二级电压 没有开启   有图纸的话最好是  跑电路图 和时序

网友:
这个板子我从来不修    基本都是CPU和内存的问题

网友:
   联想thinkpad x1 carbon这种板都是cpu问题,很难搞。。。

网友:
这个情况可以能后级电压有段路。。。。。。

网友:
置换主板吧。。。。。。全集成,,,

网友:
遇到这样的全集成板还怎么修 果断放弃

网友:
CPU 或内存的问题,遇到了看两下就还给原主难得费时间;把饭留给大神吃。

网友:
修到过 U的问题 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