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D 电源电池同时插 只认电池

楼主(2019-03-01):
这个板子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同时插只认电池    单插电源可以开机  单插电池也可以开机  先插电源在插电池可以充电 先插电池在插电源不充电      这个问题仁宝的板子经常会出现  华硕的第一次碰到   仁宝的就是电压刚进主板时的两个管子 坏的多  在就是电池放电的管子 坏的  多。
可我量了这个ASUS  都是好的  没有坏的   这就头痛了  请高手指教一下  要从哪里入手去查这样的问题

网友:
高手来看一下啊  这是要沉啊  给点意见啊也好啊

网友A:
还是要查下电源检测电路及充放电那一块

网友:
z怎么解决的,关注占个楼有空回来看看

网友B:
应该有充放电管理芯片啊,还有如果是新本子挑适配器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查下电源检测电路及充放电那一块

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充放电管理芯片啊,还有如果是新本子挑适配器也有可能

不要想了 肯定不是     先插 电源  在插 电池  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
我就是不知道 该  从哪里入手 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想了 肯定不是     先插 电源  在插 电池  是可以充电的

系统呢,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隔离保护那里检查下,有时是电源那里不过,电池充电那里拉低

网友:
这个板子我换过电池, 之前问题都是自动进bios  是电池问题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mocuz/42/index.php?mod=viewthread&tid=1189762&viewthread_share=1&isshare=1&version=4.2可能是这个

网友E:
EC上的ACIN,ASUS机遇到几个EC上的ACIN不正常,可以从这里入手查查看。只有电源时此电压应为低电平。

网友F:
你别测量啊  测量可定是好的 因为你单用电源是正常的  直接换

网友G:
108PIN  124PIN的AC_IN和BAT1检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8PIN  124PIN的AC_IN和BAT1检测电压

先谢了   请问  我这个板子在单插 电源的时候  AC_IN  是低电平   在单插 电池的 是高电平    电源电池同时插的时候  也是高电平  这样正常吗  还有就是 电池的检测信号  一直低电平  不管电源  电池怎么插 都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上的ACIN,ASUS机遇到几个EC上的ACIN不正常,可以从这里入手查查看。只有电源时此电压应为低电平。

先谢了   请问  我这个板子在单插 电源的时候  AC_IN  是低电平   在单插 电池的 是高电平    电源电池同时插的时候  也是高电平  这样正常吗  还有就是 电池的检测信号  一直低电平  不管电源  电池怎么插 都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mocuz/42/index.php?mod=viewthread&tid=1189762&viewthread_share=1&isshare=1&v ...

谢了  这两个板子 电路设计的不一样  没办法 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8PIN  124PIN的AC_IN和BAT1检测电压

不好意思  刚才没量对 这次对了  就是插 电源时  AC_IN  是低电平  单插 电池时是高电平      同时插的时候是低电平      电池检测信号一直是低电平  没反应的      还有就是 我这板子  先把电源插上  在插 电池  是可以正常充电的  这时候按开机按   机器会自动切换为电池工作      就认不到电源了      也不充电了   AC_IN 就是开始高电平低电平的  跳了 一下高一下低的跳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8PIN  124PIN的AC_IN和BAT1检测电压

是不是 有什么地主断线了    没思路    真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别测量啊  测量可定是好的 因为你单用电源是正常的  直接换

换什么啊  EC吗
能说清楚一点吗  要么 就不要说   说半句话  真的很恶心

网友H:
隔离保护那里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隔离保护那里检查下

说清楚一点行吗        你这么说 我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