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换了桥可以开机。。但是用两天就又不行了。。

楼主(2019-03-01):
G475换了桥可以开机。。但是用两天就又不行了。。谁遇到过。。老是烧桥。。

网友:
是不是  少电压    或是 有电压没有完全起来

网友:
是短路了,还是什么情况,BIOS电池没电回造成不开机

网友:
肯定供电系统问题了。用示波器查查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晶振问题呀 ,按时序走吧

网友:
这个机子,一般不是COMS电池没电导致不开机吗?桥上一个电容一扣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电池没电也会不开机。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具体什么现象

网友:
老是烧桥把电源芯片和mos管全换了试试

网友:
桥供电 MOS管全部换了可以用2天。。。

网友:
主板才一百多一点,换一块主板好了

网友:
你是不是桥换了 电池没有换哦

网友:
这个主板才几个钱啊,还这么折腾????????

网友:
是不是3v 5v供电不稳定  把芯片  管子都换了

网友:
                amd一般通病搞了就好了      这机子换桥不划算

网友:
故障描述比较模糊,

网友:
修好后有没有试试桥温度高不,,,,

网友:
查查供电稳定不稳定

网友:
是不是桥的供电不稳定,导致桥过热几个散热片

网友:
兄弟 ,这个是不是桥的问题呀?感觉你绕弯路了

网友:
这款主板不贵 楼主是植的南桥吗 南桥也不便宜啊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遇到过戴尔的也放bios电池可以开机,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触发了

网友:
检查35V自举,看看有啥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