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录音和faceTime通话都正常,就是语音通话无声

楼主(2019-03-01):
求助,碰到小7录音外放正常,视频通话正常,就是语音通话听不到对方声音,哪位大神级人物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6SP 我遇到过了,前置排线换了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网友B:
是对方听不清你的声音吧还是你听不清对方声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对方听不清你的声音吧还是你听不清对方声音呀

对方可以听到我的,就是听筒无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P 我遇到过了,前置排线换了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换外配也是一样,主板装好的外配也是没有声音

网友:
音訊晶片換一個試看看 C12腳弄個飛線跟電阻接上

网友C:
打电话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吗?

网友D:
查大音频。好像是大音频的
语音通话总线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电话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吗?

除了听不到对方声音,其它功能无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大音频。好像是大音频的
语音通话总线不对。

大音频阻值正常,4个脚没有问题都飞线了,换过也是一样。

网友:
刷了N次了,没有一点作用啊,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大音频阻值正常,更换几个芯片一样,基带CPU重植一样,刷机一样,无语。

网友:
听筒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没声音?详细说下!U3301检查过没有?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我觉得还是大音频的问题,最近修了不少一般飞线重植芯片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大音频发热量大 虚汗导致的可能性大

网友:
大通病 音频芯片 拆掉补线 !!捡钱!!!

网友:
音频IC量下阻值

网友:
尾插 问题 合前置排线有甚关系  更换尝试是否 不是直接干音频

网友(2019-03-31):
好像是换摄像头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