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救大师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9-03-01):
苹果6p无背光,刷机19就自动断开,能强制进恢复模式,装不装硬盘都一样,换硬盘也一样,还有之前是这种情况,搬了板的还这样

网友:
能开机吗

网友A:
指南针,协处理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协处理器看看

都搬过板了,这个问题可以忽略啦

网友:
用itues刷机看看

网友B:
无限等待不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限等待不报错

刷机屏亮了吗?屏亮了就把硬盘换个重写底层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机屏亮了吗?屏亮了就把硬盘换个重写底层数据!

如图2有显示,无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2有显示,无背光

换了硬盘是把原硬盘的数据写过去的,会不会原硬盘底层有错误或丢失

网友:
不对吧,就算硬盘是空盘也不影响刷机的,上盖问题吧

网友:
home键电压 上盖

网友:
老师,home键1.8v吗?没注意过,怎么影响的,谢谢

网友:
开机后测电压是否低于1.8v 一般低于1.6v就会出现无限恢复模式 还有一种就是上盖/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