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触发

楼主(2019-03-01):
这个机器不触发  刷bios好啦  问题是插条件是ec条件没有出来  这个ec是自己带程序的   为什么刷bios又可以了   求请教

网友A:
EC自带程序的,EC条件么出来,就考虑EC 程序不正常。

网友:
有没有大佬   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自带程序的,EC条件么出来,就考虑EC 程序不正常。

可是刷了别的外置bios啊

网友:
不触发刷BIOS能好 说明就是BIOS的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