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解X240 BIOS密码的工具哪里有卖的?我想搞一套

楼主(2019-03-01):
哪位大神知道解X240 BIOS密码的工具哪里有卖的?我想搞一套

网友A:
工具免费的就有,那就是WINHEX,百度一下就能下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免费的就有,那就是WINHEX,百度一下就能下载到。

它这个是改里面资料的   我说的那种是直接清掉的

网友:
以前有过本来机器BIOS是没有密码的,刷过别的BIOS后就有密码
当时 弄了好多次,刷了一个工厂的,有密码但能空过,但是30分钟掉电,
后来几经整合,终于好了,没有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