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的5v检测电压不够

楼主(2019-03-01):
故障现象为开机转一下九亭,测俩5v检测电压即、ec的124脚电压位0.7v,正常应该位2v 我拿了相关的电阻直接和125脚 也就是12v检测的2v短接 也拉低了
还是那个故障 ,求支招

网友:
电阻拿掉了,还有个电容去掉了没呢?如果电容也去掉了,那就是io有问题了吧

网友:
看一下电路图看看分压的电阻是多少?要调正确了!

网友:
旁边电容是否漏电 排除电容就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去掉5V的分压电阻接12V检测还是拉低那可能是IO拉低的。

网友:
去掉5V的分压电阻接12V检测还是拉低那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维修学容易啊,没图纸跑线就很难,其它小零件都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还有个电容去掉了没呢?如果电容也去掉了,那就是io有问题了吧

网友:
你都会接125 不是电容就是IO   可别125脚的电压也不正常

网友A:
是一个小东西坏了。不过丝印改了。不知道型号。是b85 pro gam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小东西坏了。不过丝印改了。不知道型号。是b85 pro game吧?

看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