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HP 348 G3 板号6050A2811101-MB-A01集显

楼主(2019-03-01):
BIOS 程序开机不会报这个错  manufacture programing mode is in unlock mode

348 g3.zip

网友(2019-06-13):
原来电流0.3A左右,刷了之后直接0.1A了

网友(2019-08-08):
我的也是 本来0.4A  现在只有0.1A了

网友(2019-10-03):
不建议下载,不亮                                                原装要亮,只是打不上集显驱动

网友(2020-06-20):
我的是集成显卡下载试试

网友(2021-10-28):
把原来的me改过来是可以的,不会报错,不亮机的估计是没改me或者型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