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d 2.0 开机不亮

楼主(2019-03-01):
x550jd 2.0 开机不亮 电流1.3  有跳变 内外屏不亮 正常电流1.8   bios 刷了三个都一样谁遇到过

网友:
看看国内存没有再判断啊

网友A:
这种情况不知有没有人修好的,我才修到台X550JX与你这个情况相仿是1.5+后跳1.3+-我判断是CPU坏了也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就放生了。

网友:
很明显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不知有没有人修好的,我才修到台X550JX与你这个情况相仿是1.5+后跳1.3+-我判断是CPU坏了也不知道对 ...

cpu坏,不是开不了机吗?

网友:
                            淘宝买一个BIOS

网友B:
这种问题不好搞,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下内存的复位,写入有没有动作, 测试下屏幕的检测信号有没有动作做下判断。单看电流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不好搞,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下内存的复位,写入有没有动作, 测试下屏幕的检测信号有没有动作做下判 ...

同行的着急 最后放弃了  就差动u了 以前遇到过一个 换桥 外接正常内屏不亮最后动u 干费了 这个就没动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