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OLUS 更换WIFI 芯片要不要解绑硬盘

楼主(2019-03-01):
遇到一个6SP 摔后无WIFI  WiFi放大镜看已经裂了,更换新的上去还是打不开,听说要解绑硬盘刷机才可以  请问下修过的有知道的么

网友A:
直接拆硬盘解绑不用刷机

网友B:
你换了WIFI芯片,肯定要拆硬盘下来解绑呀,解绑了之后,焊上硬盘进系统看能打开不,一般是可以的,如果还打不开再刷机不就行了。

网友:
先更换Wi-Fi,看一下有没有Wi-Fi地址有的话硬盘拆下解绑装回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要解啊?你没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硬盘解绑不用刷机

谢谢 以为原来的拆下来  加焊下  拆下开才发现 已经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了WIFI芯片,肯定要拆硬盘下来解绑呀,解绑了之后,焊上硬盘进系统看能打开不,一般是可以的,如果还打 ...

好的  谢谢了  得先和客户沟通好  动硬盘的先报个风险 毕竟摔的机器

网友:
就是需要解绑才能用啊 不然怎么用

网友C:
基本工不扎实,应该是自学成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工不扎实,应该是自学成才的。

为什么搬板就不用解绑那  还是换完刷机就好了

网友:
肯定要解啊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解绑一下WIFI,以后就随意换WIFI芯片了

网友:
你换了WIFI芯片,要拆硬盘下来解绑

网友:
分析很到位i ,技术真好,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