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丽台的显卡直接接DVI口进桌面就无显示。但DVI转VGA 却是正常的?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9-03-01):
一张丽台的显卡,客户之前一直用DVI接口和DVI线用链接的,今天客户说开机准备进到桌面就黑屏 然后无显示。但如果用DVI转VGA接头后 用VGA线接到显示的VGA口 却是正常的。 是什么问题呢?系统重新安装过。依旧。是不是显卡出问题了?但为什么用转接头成VGA的又可以呢?

网友A:
VGA转接头跟DVI信号是两路分开的,你不知道吗,DVI信号没有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转接头跟DVI信号是两路分开的,你不知道吗,DVI信号没有是显卡的问题

没进到桌面前是有信号的呢?准备到桌面的进度条哪里就可以信号了!

网友B:
不会是转接头的问题吧,哈哈,别很容易的事情弄得很复杂啊!

网友C:
这个用排除法很好确定故障的吧,先换显示器,再换显卡,两步不就确定是谁的问题了吗,何苦在这里猜。先找到故障再去想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排除法很好确定故障的吧,先换显示器,再换显卡,两步不就确定是谁的问题了吗,何苦在这里猜。先找到 ...

已经确实是显卡的问题了呢,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转接头的问题吧,哈哈,别很容易的事情弄得很复杂啊!

不用转接头不行,用了转接头才正常!确定不是转接头的问题吧!?

网友:
不考虑古老的 DVI-A 模拟接口,你用转接头的应该对应的是 DVI-I 混合接口,其中有模拟信号,可以转到 D-Sub 接口的,见下图的灰色部分(模拟信号)。
至于你说的不用转接头不行,而且排除法证明就是显卡问题,那么可以初步判断——显卡的数字信号或控制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C:
我发表一点自己的拙见。你的这个显卡肯定是DVI-I接口的,里面的数字信号出问题,而模拟信号即VGA是好的,那一般就是核心,也就是GPU坏了,我见过不少显卡有如下的故障:VGA花屏,DVI好的;DVI花屏,VGA好的。这种加焊GPU一般都还修不好,纯粹就是核心坏了。显卡里数字和模拟是两路输出,就是说它们在GPU里是两块电路分别管理的,其中一个出问题了,另一个可以正常。怎么样,这个解释你还满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表一点自己的拙见。你的这个显卡肯定是DVI-I接口的,里面的数字信号出问题,而模拟信号即VGA是好的,那 ...

感谢这位兄弟的解析,看了我已经通透一半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谢谢老司机的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