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戴尔15-7559插适配器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9-03-01):
单独电池可以正常使用,插上适配器一会就掉电有的时候进到系统就掉电有的时候用一会,换过充电芯片还是一样,刷过bios还是一样,换了电池充电上下管也是一样,还有啥吗本人小白。。顺便附上原厂bios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ell 7559 DAAM9AMB8D0 REV;D 独显.zip
不定时掉电

网友:
单独电池不掉,单独适配器掉

网友:
接可调电源什么情况,是单适配器还是有电池再接适配器掉?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呢

网友:
查一下温控。

网友:
隔离管性能许良把

网友:
隔离管性能不良或坏了,看一下隔直电路吧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或许是性能不好了,再检查一下温控,因为用电池,电流小,不掉电。 适配器电流大所以会插适配器掉电,可以试试检查这两个

网友:
你测测保护隔离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原装的 试试

网友:
大电流的直接换适配器,接可调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