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580大短维修后电压偏低修复

楼主(2019-03-02):
同行拿机子过来机子,经检测3v待机短路了,烧鸡大法手都烧出浓味了,找到故障pc140跟pc134小电容短路了

拆掉不在短路了,可是还是还是不触发,量待机5v正常 3v只有1.5v不对,经查反馈电阻都没问题,想想会不会也是电容引起的。
一直拆拆到ec14,恩,3v电压终于出来了

附上亮机图片。加分加分

网友:
                        简直就是秒杀 啊

网友A:
大短路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感谢楼主分享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路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感谢楼主分享技术!

大短好修就是大短后电压偏低比较难找到问题

网友:
大短秒杀,就是低压偏低秒杀不了,也找了一段时间才修好的

网友:
感谢秒赞,都是老师们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