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不显屏蔽板载内存屏蔽独显以及花屏维修

楼主(2019-03-02):
笔记本型号:华硕X550V
版号:X550CC 2.0
笔记本是客户发过来维修的,按开关0.7不显示,拆机发现有两处轻微进水,清理干净还是一样不显。

先刷了一个BIOS。没用,于是直接屏蔽了板载内存,插了一根内存,开机显示了,屏蔽板载内存看下图

本来以为这样就维修结束了,但测试时候发现了问题,用一段时间会花屏,这种花屏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不像是显卡的问题,看图
凭经验维修,用排除法
1.进PE以及安全模式,还是花屏,排除了驱动问题。
2.外界显示器,还是花屏,排除了屏以及屏线的问题。
3.换内存以及把之前没拆的内存颗粒拆除,还是花屏,排除了内存的问题,插一句拆颗粒的时候发现一个颗粒下面进水了。
4.屏蔽独显,改用集显,还是花屏,排除了显卡显存的问题。
屏蔽显卡看图

修到这里还是没好,凭经验是不行了,于是测全板供电,当测到1.05VVTT供电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只有0.8V,芯片的JJ开头的
具体型号是RT8202M,换了一个芯片。供电稳稳地1.05V,这回才想起来一开始进水的地方正是这里,测试不再花屏。

 会员248925300鑫豆2023-10-29 15:52
 会员4944842元2023-9-28 17:04
 会员1965352元2023-9-19 14:14
 会员1965352元2023-9-19 14:14
 会员7630992元2023-9-15 19:52

网友A:
ta套路可以,老司机啦

网友:
如果是我修,没图纸的情况,会把0.8V是正常的

网友B:
屏蔽内存的方法也分享一下吧!

网友C:
屏蔽内存的方法也分享一下吧!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吧,大家学习一下,谢谢谢

网友:
还好还好

网友:
经验丰富这样大手笔的维修让人佩服

网友D: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经验老道,换了这个RT8202M芯片上电正常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经验老道,换了这个RT8202M芯片上电正常叻学习了

并且解决叻花屏。。。。。。。。。。

网友:
                      厉害了    饶了一圈 原来是电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蔽内存的方法也分享一下吧!666666666666

分享了的,网站的问题没有显示图片,我一会搞一下

网友:
大师,吧板载内存屏蔽也分享出来,图片看不到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看下图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啊  板载内存坏的真多

网友E:
图上没有把哪个电阻移到你指定的位置啊

网友F:
你好,移动这个电阻的意思是啥作用?能说明一下原理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套路可以,老司机啦

我早着呢,水平一般把,学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蔽内存的方法也分享一下吧!

分享了,你看一下,图片。之前传的没传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经验老道,换了这个RT8202M芯片上电正常叻学习了

这个芯片有通病的,0.2不显也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上没有把哪个电阻移到你指定的位置啊

对比一下就看出来了,圈圈的位置中间电阻移动到右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移动这个电阻的意思是啥作用?能说明一下原理吗?谢谢

移动电阻是为了拉高或者降低信号,华硕屏蔽板载内存有三个DIMM_SEL信号,三个信号的高低组合决定了是否采用板载内存,有九种组合,111   110  101 100  011 010 001  011 000排头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移动这个电阻的意思是啥作用?能说明一下原理吗?谢谢

同问??

网友:
看来是老司机了.....太老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有通病的,0.2不显也是它的问题。。

考虑这个芯片有通病。。。他不能满足工作条件。。。

网友H:
厉害了  这种拆了芯片重新装应该也能用吧

网友:
VTT供电引起的花屏,恭喜楼主找到元凶

网友:
屏蔽内存 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了  这种拆了芯片重新装应该也能用吧

有芯片的话就代换好了,放心一点。

网友:
我修,没图纸的情况,会把0.8V是正常的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饶了一圈 原来是电压问题

网友:
屏蔽内存的方法也分享一下吧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没想到这问题这么多都处理好了

网友I:
到最后独显的供电补上了吗,显卡是好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到最后独显的供电补上了吗,显卡是好的嘛

独显排除后,就把电感补上了,是好用的。

网友:
这样都可以哦

网友:
供电偏低要很细心才发现得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很厉害 学习 了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我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吧,大家学习一下吧板载内存屏蔽也分享出来

网友:
板载内存以后会更多的,CPU也是,成本低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经验老道  插眼 修到过来看一下

网友:
老司机就是不一样,有学习了哦。

网友K:
上次遇到一台这样的 ,屏蔽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次遇到一台这样的 ,屏蔽不成功

你的方法不对吧,我这个就屏蔽成功了啊。下次用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网友:
不是吧  这个分享了 还有付钱吗

网友(2019-10-11):
1.05被拉低会这样,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