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TCL D49A561U液晶电视灰屏

楼主(2019-03-02):
开机灰屏,没有开机背景声,按开关能正常开关机,测量逻辑版输入电压12v正常,vdd,vgh,vgl电压都正常,分别拆掉逻辑版去屏的两组排线,拆掉的显示白屏,未拆掉的仍然显示灰屏,测量主板各个电压正常,手摸主芯片有些发烫,此时,能判定为主板故障吗?求维修思路

主板已经发货,路途中

网友:
测下逻辑板上几个大电感的电压,看是不是没升压

网友:
更换主板故障排除,比较了新板电压,屏供电电压输出偏低,输入端电压11.85v转换后电压11.28,g极开启电压0.58,正常板子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