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0 G2刷了BIOS可以显示。。但是慢。。一改ME开机快就报错。。谁有好的BIOS

楼主(2019-03-02):
HP430 G2刷了BIOS可以显示。。但是慢。。一改ME开机快就报错。。谁有好的BIOS

网友:
客户能接受就好嘛

网友:
出现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

网友A:
ME是在哪里改的,BIOS界面吗?

网友:
                            淘   宝买一个

网友:
上网购一个吧,他们专业做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淘宝买了一个也是一样。。。。。。。。。。。。。。

网友:
如果改过ME   有没有考虑过桥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是在哪里改的,BIOS界面吗?

是改BIOS  不是在BIOS界面改

网友:
应该是BIOS坏了        合成一下   用原机M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