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果安卓机器字库坏了,需要像苹果一样写码吗?

楼主(2019-03-02):
现在一台VIVO刷机刷不过,他是在升级的时候断电了,应该是字库坏了,现在纠结一个事,这需要写码??和苹果的区别是多少

网友:
报废 你能分区表和原来一样就可以没有看见这个工具

网友A:
不需要,换新的就行了,但是需要写入boot之类的分区,高通的话要更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换新的就行了,但是需要写入boot之类的分区,高通的话要更简单

用什么软件写boot分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软件写boot分区?

编程器,还要提前备份参数,其实跟苹果一样都要写码,但是比苹果简单的多,高通直接在9008就能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还要提前备份参数,其实跟苹果一样都要写码,但是比苹果简单的多,高通直接在9008就能写

那直接买拆机字库??吗11111111111

网友:
不一定坏字库

网友:
ComPartnerZHEGE zhege 这个网站很nice  什么都可以学到 哈哈哈哈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安卓8.0呢  想降级啊  太耗电了啊现在

网友:
字库不
一定坏

网友:
需要写资料吧,以前看着别人修三星9100的字库的时候,都是用设备刷写字库

网友(2019-04-03):
加密的,换新的也不会开机的……

网友:
要资料吧,有几个分区的,直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