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D2V DDR3开机无显

楼主(2019-03-02):
B150M-D2V DDR3开机无显..各供电正常....检到内存236脚0.0v不正常...飞线亮机

网友:
B150慢慢开始过保了。维修市场开始慢慢的变得多了起来了。

网友A:
B150是三代内存吗?236是什么脚?

网友:
正好遇到一个一摸一样的,已解决

网友:
老实说吧,这种问题实在太常见了,已经提不起兴趣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对自己也是一种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150是三代内存吗?236是什么脚?

这块板应该是B150装三代内存的   236脚 SPD供电

网友:
妖板。还装3代内存。。。这么坑客户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应该是B150装三代内存的   236脚 SPD供电

我修那么多主板没有见过B150有三代内存的,如果是三代我知道是spd

网友:
应该是SPD脚吧,楼主又捡到了。。

网友:
跟楼主学习了,对自己来说学习也是一种进步

网友:
应该是SPD脚吧,楼主又捡到了

网友:
是三代内存吗。不可能吧,如果是三代我知道是spd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经验老道。。学习勒、、、、、

网友:
这样不会不稳定吗?我觉得走系统会不稳定!!!

网友(2019-04-11):
學習飛線修法------------------

网友:
楼主   你  这个机器 会不会掉电啊?

网友:
这个是怎样发现断线的?过程才是学习思路的关键啊!是直观发现吗?

网友:
这线飞的真难看!字数字数

网友:
厉害了楼主,技术杠杠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