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55E6000不停重启

楼主(2019-03-02):
创维55E6000,开机经常自动重启运气好点就能看几分钟,一般都是开机几秒会黑屏了,变红灯,然后继续亮屏一下又红灯如此反复,过年10多天没用过就坏了,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是不是背光部分保护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背光部分保护了啊???????

拆开看了,插电发现主变压器不定时的滋滋响,测试发现12V电压有时候只有8V,有时候11V  7V  6V这样的跳(这是在待机情况下,不知道是不是低功耗模式才这样,),开机后电压就11V左右轻微跳,拔掉背光线和逻辑板线,一样的绿灯红灯转换,怀疑是电源板问题,需要买一个更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