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系列DDR4内存复位是有电压就正常还是得有一个拉低波形?

楼主(2019-03-02):
100系列DDR4内存复位是有电压就正常还是得有一个拉低波形?  NM-B191 的本 不亮  开机电流 1.2A  去内存 1A 测没有集显供电  BIOS 写过   像没有过内存  测内存SM总线有波  供电 VTT REF  正常   测  内存时钟时 不安内存时 时钟 信号 一个是OV 一个是1.2V  安上内存  两个都成0.7V 了 正常吗?  测 DDR4 复位 电压 不安内存0V  安上内存 1.2V 正常吗  测没有拉低动作     是不是DDR4 复位只要有电压 就正常?

补充内容 (2019-3-4 12:16):
电流开机800MA 顿下后到1.2A   去了内存后 1A

网友:
你要看电流表有没有跳变嘛,BIOS有没有波形

网友:
测下BIOS有没有读取的波型

网友A:
这个是有复位是有下拉动作的。 示波器调好是能测试到下拉的, 如果不断的下拉的话也是不会显示的。

网友:
四代内存还没修过太多

网友:
这个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
有下拉才算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复位是有下拉动作的。 示波器调好是能测试到下拉的, 如果不断的下拉的话也是不会显示的。

实测过吗?  就是想问 100系列的内存复位是学 5X 还是 6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