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0.2A掉电,触发后SUSP#低变高瞬间又变低

楼主(2019-03-02):
联想G50-80版号NM-361,开机0.2几A掉电,看来是二级电压没出来,量Q6待机,5脚与6脚是是5V,其它为低电平,触发瞬间5 6 SUSP脚电压拉低一下又变高电平了,二级电压瞬间有电压出来,查SUSP#触发后由低变高瞬间又变低,跟换Q6还是一样,现在无法判断是哪的问题,

网友:
SUSP#瞬间有电压是IO问题还是后继有短路啊,查2级电路基本不短,只有271的图纸,图纸有变动不好全部查到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少电压保护了。SUSP#必须持继为高!

网友:
0.2A  二级电压一定是出来了,,先查下CPU供电出来没,再查各路PWROK信号汇总到IO有没问题

网友:
供电瞬间都有,怀疑这个IO有问题但IO有程序没现货换

网友A:
cpu 虚焊。。 你检查下 如果CPU有瞬间 1.7V, BGA 加汗CPU吧

网友:
你有测过 这个的 电压后继 有没短路类型的  或者你把原件拆了看看还会变低吗

网友:
BIOS旁边有一个八爪片子。一端电压是3V的。断接一下看看能不能上电。如果能怀疑EC芯片坏或程序坏。

网友:
查io芯片,其周围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顺到SUSP查一般是从EC出来的,可以取下Q6看看从EC出来的SUSP是否正常。+20VSB一定要有。

网友:
SUSP#必须持继为高!

网友:
瞬间有高是后级那里有短路,不用怀疑EC

网友:
我也有一个,正在搞,触发秒掉电,0.15就掉,闪掉。

网友:
一般还是缺电压的问题,联想的板。。。。。。。。。。。再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虚焊。。 你检查下 如果CPU有瞬间 1.7V, BGA 加汗CPU吧

嗯,U瞬间有的,图纸不一样,追SUSP# SUSP有些地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到SUSP查一般是从EC出来的,可以取下Q6看看从EC出来的SUSP是否正常。+20VSB一定要有。

你说的这些更换Q6之前都试过了,现在没思路了,换板没意思了也太贵

网友:
这种机器  CPU坏的太多了    这种只有大短路和刷BIOS

网友:
去年也有这样的一个,没修好,直接放弃了,情况一样啊。。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就是桥坏了

网友:
Ec有问题或都后级有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cpu供电,没有就有可能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后级短路引起的,把后级电路都断掉看看那,USB供电芯片重点,CPU也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虚焊。。 你检查下 如果CPU有瞬间 1.7V, BGA 加汗CPU吧

我碰到个二修的,自动上电,瞬间电压全出,平台复位都有了。

网友:
cpu 虚焊,现在好多超薄机器都有这样的问题 ,你检查下 如果CPU有瞬间 1.7V, BGA 加汗

网友:
你们都说完了。我是来看评论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是南桥问题  ,一般南桥坏了   就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二级电路是否有短路?IO芯片是否正常?后级电路电压异常PG信号也会导致掉电,

网友:
加焊CPU有奇效,我的修好了。上电瞬间电压全出,平台复位也有。加焊CPU好了哈哈

网友:
有结果不,我也遇到一台,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