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5V降压解决办法

楼主(2019-03-02):
显示器七彩阳光G220AW 杂牌子,然后12转5V的芯片 种类也很多。所以用DC-DC模块解决,改过几台都没有出现问题还算稳定。顺便程序也上传了

RTD_EXT_SPI #ISP_20190302_135848.zip

网友A:
以前还真用这东西,不过后来有返修,发现板子烧坏了。现在基本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真用这东西,不过后来有返修,发现板子烧坏了。现在基本都是直接换板。

返修几率大不大,就改过几台  还没有回来。不知道功率有多大不然用7805也可以

网友:
5V的功率不大,1A左右,主要还是液晶屏耗电,驱动板也就在200MA左右。

网友:
虽然修好了,但非常难看

网友:
这么弄么搞个手机充电器也可以的。

网友:
几年以前修的时候确实经常这么搞。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返修几率大不大,就改过几台  还没有回来。不知道功率有多大不然用7805也可以

7805最大才1A,肯定是不行的。这些转接板一般也就2A-3A左右,时间久了热堆积还是会烧。

网友:
在7805上 加个散热器或许好点

网友:
报废的显示器都有5vdc转换电路,裁一块印纸板转换电路

网友:
之前我们修显示器  也是这个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