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1050ti显卡供电对地阻值

楼主(2019-03-02):
一台神州游戏本,进水机,拆机3v待机对地为0测为桥挂了,这种桥要100多,另外显卡供电对地也为0,加电电流一点多a,是不是也挂了?

网友:
对地电阻为零,说明显卡也挂了。这个板子估计修与换板差别不大了。

网友:
都短路了,该换的换吧

网友:
换板来的快别修了,钱都给卖芯片的人赚,运气不好还可能买到假芯片

网友:
对地为零没救

网友:
对地电阻为0,显卡挂了,那就直接换版把

网友:
换板赚稳当钱,现在换大芯片报不到3--5倍的价格拉通算最终是保本甚至亏本时间还白搭进去。

网友:
换版吧       1050TI 的显卡   得是六七代cpu了吧     桥非常难换

网友:
1050ti的卡,阻值好像本来就低吧,要不要换个表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 这种显卡的阻值是非常低的,很多你用二极管当测量就是0,用电阻欧姆档会有两三欧姆多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
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