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65H8800S-CUDS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3-02):
TCL L65H8800S-CUDS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L65H8800S-CUDS

  机芯:MS828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与分析:

  主板送修故障为不开机,目测发现UDM1烧坏,集成块TPS54531为24V转5V,更换TPS54531后上机架通电试机发现还是没有5V输出,输出电压只有0.6V,正常是5.04V,测量输入电压2脚为24V,1脚为11.1V,3脚为 2.6V,4脚为1.72V,5脚为0.2V,正常为0.8V,因输出5V没有导致VSENSE,取样电压低,外围电阻电容均未见异常,最后目测发现 LDM1 电感 6R8 上面字有点变色电感有点烧糊的样子,更换LDM1后5V电压恢复正常,是因为电感短路导致TPS54531烧坏。

电路图

TCL L65H8800S-CUDS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