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80 不触发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9-03-02):
接机后,首次测试,按开关时发现开关回弹无力(怀疑开关接触导致),于是拆开后盖,发现多处锈迹斑斑(包括CPU风扇、USB端口),但并不是要害处所以忽略,进行通电发现电流瞬间从1.6A降到0.111A停止,屏幕无显示,BIOS放电后,在测试无待机电压,再次断电、通电发现(SY8868QMC)一股青烟冒出来,烧的面目全非...接下来就先等配件到货后在测试。
各位,请帮忙分析一下,若到货后依然涛声依旧,该怎么来处理?

网友A:
你确定是这玩意坏了才冒烟的,而不是后级短路导致的超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这玩意坏了才冒烟的,而不是后级短路导致的超负载?

所以现在只有等到芯片回来后  在进一步检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