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屏 怎样刷码片

楼主(2019-03-02):
型号G570笔记本坏了屏,买了个新屏更换,装了不能调亮度,只有调最亮或最暗二挡
新屏型号 INNOLUX N156B8-LB  坏屏型号三星LTN156AT16,买错了不能通用
於是试下买个CH341A读写器,把原屏码片訊息,刷在新屏上
读写器装上,按读取,好似读不到屏讯息全部0,图片是读取了坏屏讯息,不知是否读到?
请教怎样使用这读写器?

网友:
论坛有用坏屏线 改装刷写线的 你找找

网友A:
把原来坏屏的码片拆了装到新屏来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坏屏的码片拆了装到新屏来不行吗

不能对换码片,因旧新码片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