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不过内存 板号nm-a043 谁遇到过 疑难杂症

楼主(2019-03-02):
接修一台联想e431笔记本,开机不显示。拆开主板 简单量了下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内存波形一闪而过,卡在那里不动,开机 电流1.0几跳到0.85那里,然后就没然后了。一直卡在0.8几

查了下内存供电基本都正常,bios u5 u6刷了四五个同样的故障。无赖直好去换桥。
换完桥还是同样的故障,bios又刷了两三个。还是同样的问题。谁遇到过

跪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
这是挡内存吧  测测内存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挡内存吧  测测内存条件

条件全部正常啊,插槽也正常,。。。。。。。。。。。。。。。。。。。。。。。。。。。。。。。。。。。。。。。。。。。。。。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内存没过呢

网友B:
只刷U6通病BIOS
然后查内存条件,读取到内存没有?

网友:
波形一闪而过,还是没有过内存,内存条件都正常,内存复位也出来了?   有时候显卡问题也会导致不过内存,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刷U6通病BIOS
然后查内存条件,读取到内存没有?

读到内存了,bios刷了n多个。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内存总线.如果有信号一般都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