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17G 通病维修

楼主(2019-03-02):
宏基  先不知道是通病  到处查 开机电压 各种信号 BIOS    最后才查到是15V 没出来

15V是通过3V的下管作为驱动升压的   然后把有关的所有的升压元件全换了 还是不出15V
最后 直接从公共点拉19V 到15V上   OK 一切正常 哈哈

另外之前也有个这机子 是不定时掉电  怀疑 也是这个15V引起的  最后没搞定

网友A:
这个电压最好修出来   直接用公共点有时候有别的问题

网友:
借用电压点亮机器,这个虽然是可以的,但是有可能会引发其它故障,所以最好把此电压修出来,以保证机器稳定,

网友:
已经交出去几天了 目前没出现啥问题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只不过最后没弄好,

网友:
加2个二极管降压,可以,这个是两个升压管中间那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最好修出来   直接用公共点有时候有别的问题

我也是这样修的呢,都不见返修呢,详闻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修真的可以过关吗,应该找到实际问题。

网友:
把15V过来的电阻拿掉 看看出不出 出了就修后级  一般不是电阻坏 就是MOS管坏 问题不大     不是很建议这么搞

网友:
一般是要修出来的,但是如果太难修的话,拉电压是很快很直接的办法。

网友:
估计是E1-471G,没听说过有E1-417G的,这个的确有这个问题,忘记怎么搞定了

网友:
ACER这个板都是小芝麻管坏的, 或者是旁边 的小电阻引起的15V不正常

网友:
PR57  这个电阻容易坏    会拉低15V    15V去的地方没几个 就五六个地方   挨个拆       你这样直接接公共点     用电池的情况下会不正常吧

网友:
但是有可能会引发其它故障,

网友:
这种机器很少遇到了  早几年就好了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
新手报到 虚心请教 望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
能用就行 飞线是常事

网友:
直接连可能提前出各种电压

网友:
这个15v应该不难修吧,建议还是恢复原电路

网友:
我感觉直接拉电压19V 稳定 没有返修过

网友:
此通病是由于风扇旁边的一个电阻坏引起的

网友:
这样直接拉过来 后面会不会稳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这个机器我记者BIOPS有通病 会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不定时掉电是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B:
15v的用19v,电压不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的用19v,电压不高吗?
只是作为 转换电压的开启电压 高几V没事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遇到过戴尔的也放bios电池可以开机,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触发了

网友:
大神修机器 确实干净利落 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