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h 通电要几分钟才可以开机,一般什么原因

楼主(2019-03-02):
其他正常的,测试卡有个aux3.3v灯一点亮  几分钟后才可以开机。一般什么原因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下,电源功率不足,也会这样,换了之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下,电源功率不足,也会这样,换了之后再说

我试试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