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hd3

楼主(2019-03-02):
经测试 1.5V内存电压一会有一会没有 都是秒变,风扇一直在转,再测平台复位也是有与没有秒变跳动,发现内存电源IC供电+12也跳变,取掉U6(LM324) +12V不跳变 内存电压也正常,换个LM324 , +12V又跳变,找个图纸也不知道正确不,上面 说LM324 产生1.05 1.5桥的电压,
求大神帮我看看这板子具体是B85-HD3 几点几的板子,以及如何入手修这台机器 谢谢

网友:
LM324 产生1.05 1.5桥的电压。查其正负反馈电路.

网友:
边上的三极管 小场管没几个 和与运放有连接的挨个拆一遍就找到了

网友A:
技嘉板子的版本号一般在左下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板子的版本号一般在左下角。

看到呢 谢谢!!看到呢 谢谢!!

网友:
主板四周看看,技嘉的一般都标有的

网友:
你不停重启了12v肯定是跳变啦,你看看哪里个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仔细观察技术好

网友B:
已修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  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  帮助

楼主是哪里坏了呢 ,分享一下过程吧

网友:
像这种明确知道故障在哪的板子,费点时间几乎都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问题吧,按时序查全板供电

网友:
查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