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6p拍照温度过高

楼主(2019-03-02):
接手一台二修6p拍照温度过高
直接查相头温敏电阻r1310-1
我们测得阻值为311

我们对比正常机器为550
查看图纸通路发现该路只通向电源ic
基本判断电源损坏导致
拆下电源准备更换
可是我们顺手一测该通路 竟然依旧有420阻值正常应该为>1000 或者无穷大

考虑到板层串电吧
我们断开电源R17引脚断开R1310飞上线

一开始我们考虑飞线到R1310 可是想到飞太远又累又不稳定 我们直接移除边上电容做上10k电阻飞上线装上电源完美收工

本案例来源 浙江阿宇 weixin:wyt18757335823

网友:
高手~! 居然还有这类奇葩的故障出现 真不知道那个客户是怎么用出来的,我得好好请教一下,好做故障

网友:
不会修手机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查看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
手机修的少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苹果手机修的真牛气,我哪天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呀

网友:
手机是个陌生的领域,难搞呀,以后希望有机会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每天多看看贴,留个记号备用~~~~~~~~~

网友:
请问7p摄像头黑 怎么办

网友:
不错。以后希望有机会好好学习学习,维修这行,学到老也学不玩

网友:
故障明确,定位精准!谢谢分享!

网友A:
还好没拆电源啊

网友:
想学手机 一直没有时间

网友:
来点高端机维修实例..............................................

网友:
这个可以,下次可以尝试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7p摄像头黑 怎么办                                                                                ...

      据说7P的后置摄像头容易坏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

网友:
兄弟你这是高手啊

网友:
修手机跟修电脑完全不在一个概念上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

网友(2019-04-09):
这种故障维修费用能收到多少,这个我比较关心。

网友:
大师呀 大师,呵呵!!!!!!!我是修不发手机

网友:
居然还有这类奇葩的故障出现 真不知道那个客户是怎么用出来的

网友:
不好搞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没拆电源啊
拆了电源引的线.拆了电源引的线.拆了电源引的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好强焊 感觉修手机很高端。。。。。。。。。。。。。。。。。。。。

网友:
每天多看看贴,留个记号备用~~~~~~~~

网友:
居然还有这类奇葩的故障出现 真不知道那个客户是怎么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