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BIOS主板可否只刷一个BIOS

楼主(2019-03-03):
维修中正常遇到双BIOS主板,如果BIOS出问题,是否非要2个BIOS都刷呢。昨天拿到技嘉H61M DS2 REV2.1主板,开机风扇反复转。尝试将2个BIOS都焊下,只把MBIOS刷好焊回主板,开机正常点亮。证明只刷一个BIOS是可行的。

网友:
可以啊,经常出现BIOS问题,把主BIOS拆了,副bios换到主bios的位置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A:
南桥bios和ECbios什么区别哪位高手指点下哦?!!

网友:
我的技嘉M78主板也是BIOS出现问题,去掉了一个BIOS,把另外一个焊回主BIOS位置就可以点亮了。

网友:
GA这种板子上两个BIOS,一个是主BIOS,另一个是备份BIOS也叫副BIOS,只需要一个就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bios和ECbios什么区别哪位高手指点下哦?!!

一般ECBIOS管触发,而南桥BIOS管触发后的跑码

网友:
现在主板设计上很多用2颗BIOS,如主BIOS挂了,方便客人切换副BIOS,

网友:
遇到技嘉的,都是直接把副BIOS芯片拆掉,留着当备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