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13-7353 板号:14275-1 PWB:TFFRC REV:A00 原厂BIOS

楼主(2019-03-03):
Dell 13-7353 板号:14275-1 PWB:TFFRC REV:A00 原厂BIOS

网友:
我的鸡器能亮只不过进不去PE而已,我下载了8m的 都不能亮机根本都不是原厂的骗分犬,

网友(2019-04-05):
完美亮机

网友:
刷完没亮 不确定好用么?刷完没亮 不确定好用么?刷完没亮 不确定好用么?

网友(2019-06-15):
    是不是  好的                                                                         正要用这个 BIOS

网友(2020-04-14):
今天修到一台DELL inspiron 15-7568 板号:14275-1笔记本,为二修机被上家修过故障现象:1.用电源适配器+电池不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为橙色闪烁,按开机键没反应不显示。2.单独用电池不能开机,没反应。3.单独用电源适配器有时能开机,但是会不定时掉电,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开机的,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下发现电源管理蕊片是BQ24770,参考联想Lenovo Yoga 700-14ISK BYG43 板号:NM-A601_r1.0电路图单独接电源适配器测得:
1脚 ACN公共点输入电流测检:19V
2脚 ACP公共点输入电流测检:19V
4脚 ACDRV 公共点场管驱动G脚:25V

5脚ACOK 电源好:3.0V
6脚ACDET 电源适配器检测:2.7V
15脚BATPRES# 低电量有效输入LOW表示电池存在HIGH表示电池不存在:3.3V-2.03V(正常3.3V)
16脚CELL电池单元选择:3.19V
18脚BATDRV#电池充电场管驱动G脚:14V不定时掉电到1.38V(正常为不充电时11V充电时2V)

21脚ILIM:电池电流限制输入:5.24V-5.0V(正常5.24V)
24脚REGN :蕊片5.4V线性稳压:5.29V-5.18V(正常5.4V)
25脚BTST B+自举:19V不定时掉电到4V(正常19V)
27脚PHASE B+输出:14V不定时掉电到4V(正常11.47V)

23脚LODRV B+下场管驱动G脚:1.96V不定时掉电到0.17V(正常0.54V)
26脚HIDRV B+上场管驱动G脚:14V不定时掉电到4V(正常11.47V)

分析:看参考电路图知道这机子是不用公供点V_GHG 19V供电的,而是用B+ 11.47V供电。但是为什么不定时掉电到4V??好像某个接触不良或者工作不稳定造成的仔细的观察上家焊过的地方,发现PU4406 B+场管有脱焊的痕迹,很小不容易看出,拆下重新焊接,冷却后插电这时B+电压变为11.47V,但电源指示灯还是橙灯闪烁按开机键屏幕亮了能进系统,在系统看到1%电量可用已连接适配器,未充电,看来电池也坏了,更换一个新的电池后电源指示灯不在橙灯闪烁,OK,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点评):
这个参考电路图太模糊了,没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