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分辨率不对、边上黑屏

楼主(2019-03-03):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屏幕分辨率参数不对吧,换个屏幕试下、、、、、、

网友:
碰到过SONY老款机器,跟这个情况一样,屏幕拆下来放别的电脑上正常,排除屏,后面加焊显卡后正常

网友:
屏幕吧 这是           可以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建议更换屏试试   毕竟换屏试试不需要动其他东西

网友:
联想的如果是双显卡,可以在COMS中改为单显卡,再试

网友:
外接满屏幕,内屏不满,试试换屏线和屏幕。

网友:
屏线先插拔一下看看吧。。。。。

网友:
感谢大家的提点、大家说的方法都会尝试一下、等修好了再来反馈

网友:
这机器先重点看下屏线

网友:
大概就是屏线问题了、倒着放开机正常、正常放着就不行了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头一回看到这个情况,学习了,以后遇到先换根屏线试试,能少走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