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雷神TR G150S-D待机偏高

楼主(2019-03-03):
         一小伙带着一台雷神来说师傅看看我电脑不开机了,果断接下并问是什么情况,屏幕有无反应,怎么导致这种故障的,小伙说用完关机就不能再开了         这种就先取掉电池插可调电源看看什么情况,插上可调显示待机0.05 偏高,心想是有轻微短路或者有电压异常开启了
         拆掉后盖简略量了一下南桥周边无短路,公共点无短路,然后报价留机维修
拆机如图

快速量过全板大电感无异常,各个芯片周围大电容无异常
上电量,公共点电压偏低18.4v  基本能确定是隔离保护或者待机了 先量3,5v 都是0v
量pq4 未导通没有分压所以不过隔离保护,先量pu1主供电0v,再看pd1 两端都没有19v pr2是10欧正常
转战pq106和pq53,量到pq106控制极高电平,是pq53没导通,用镊子短接pq53 DS极,再量公共点电压19.3正常了,但是待机依然0.05  按开关键依然无反应
而且lot6-chg信号来自ec 按开关键无反应在意料之中,ec关闭公共点电压应该是后面电路故障或者ec坏
接下来量待机条件,先看3,5v电感没有电压,再看待机芯片16脚vin 16脚有电压接下来量
线性电压ldo3和ldo5
第八脚ldo3,3.3v 正常 第17脚 ldo5, 4.5v  不正常,故障范围缩小了一大圈
接下来看ldo5去了哪些地方 看了一下图纸就到了pq58双mos管,先换个再看看,三下五除二换了,接电依然如故,再把相连的电容去了,防止电容漏电引起误判,结果还是待机0.05 故障依旧,现在基本确定了待机芯片,,
翻箱倒柜一阵找找到了up6182b换上,电流0.01
按开关键,电流哗哗的上去了
接屏幕,亮机
小结一下:该机因为线性5v电压低,待机芯片内部漏电,ec检测到待机电压不足,进而拉低lot6_chg信号,导致隔离保护不过,而且待机偏高

求大佬加分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很多

网友:
高手过招,定能修好。思路清晰!

网友:
待机芯片引起的隔离不过很少见,不过看得出楼主技术和理论都扎实

网友:
给楼主加分,多谢分享!下载遇到这机器也好参考了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加关注66.思路清澈吧!

网友:
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走弯路了!

网友:
谢谢  神贴  师傅心思缜密 领教了666666

网友:
学习了 图文都有很容易看懂

网友A:
你运气好,我遇见了几台 这个主板都是 SR17E 桥坏,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好,我遇见了几台 这个主板都是 SR17E 桥坏,倒霉

换桥一样可以挣钱的嘛,只要报价合适,还是可以做的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不懂啊.pg53不通不是很正常嘛.痛了才不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  我一般 直接先换待机芯片。。。。。。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准确,修起来得心应手,学习了!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配置都挺高  可以多收点钱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遇到过戴尔的也放bios电池可以开机,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