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FJ8掉电求助

楼主(2019-03-03):
广达FJ8掉电求助,进系统进PE都掉电,掉电后可以继续触发显示,哪位大神碰到过

网友:
刷了BIOS,换了全板电容还是一样

网友:
是定时掉电还是咋掉的?温控电路也会掉电

网友:
桥和显卡加焊下,尤其是显卡

网友:
检查温控电路!温控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以前修到过

网友:
再找几个bios刷刷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