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两条PCI-E槽有办法合并成一个来使用吗?

楼主(2019-03-03):
比如两个PCI-E 8X的合并成一个16X的,两个1X的合并成一个2X的。
PCI-E通道都是由CPU或南桥分出来的,那么从理论上讲,一个源头分出来的两个PCI-E接口(都从CPU分出来,或者都从南桥分出来)应该是可以合并的。
下图是某个Z77主板的BIOS说明,有个设置可以将主板上一个PCI-E槽的速度设置为4X或2X,如果设置为4X,那么该主板上的其它两个PCI-E 1X的槽将不能使用。即,4X的PCI-E通道可以分成3个槽来用,也可以集合在一个槽上用。(基本可以肯定,这4X的PCI-E通道是从南桥分出来的。)
同理,两个PCI-E 8X也可以合并成一个16X,条件是这两个8X是从同一个源头出来的。

所以,最后的问题是,这个合并的方法是什么?有无实际操作的办法?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交给工厂来实现,个人的话太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交给工厂来实现,个人的话太复杂了

从上面这块主板的功能看,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PCI-E通道分配的原理是什么,知道了原理再来改造或许就有了可能。
参考PCI-E的针脚定义,我有个大胆的设想:把两个PCI-E 1X的A1-A11,B1-B14并联;把第一个PCI-E 1X的0号信道作为0号信道,把第二个PCI-E 1X的0号信道作为1号信道,这样就形成了PCI-E 2X。
我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否可行,欢迎各位探讨。

网友:
我猜测一下上面这个主板PCI-E变换设置功能的原理。如下图所示,在BIOS中有一个开关,可以把南桥中两个PIC-E通道,在2个PCI-E 1X槽和一个PCI-E 4X槽中间进行切换。

南桥中一共连出了4个PCI-E通道供PCI-E槽使用,初始状态下,其中2个分配给2个PCI-E 1X槽,另外2个分配给1个PCI-E 4X槽,此时PCI-E 4X槽的速度是2X
当这个开光作用时,把2个PCI-E 1X槽的PCI-E通道切换到PCI-E 4X槽的2、3信号,这样PCI-E 4X槽的速度就成了4X。

以上纯属我的猜测,仅供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上面这块主板的功能看,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PCI-E通道分配的原理是什么,知道了原 ...

当然更简单的方式是,直接把第二个PCI-E 1X的0号信道连到PCI-E 2X的1号信道上。就是不知道第2个PCI-E 1X的信道是否能正常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