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FZ63VD维修点位图纸或参考资料

楼主(2019-03-03):
     如题,一台进水FZ63VD四个月前修过,当时清洗烤板好的,现在又回来,不出CPU供电,CPU的SVID没有,板子没有发现腐蚀断线,没图没资料无从下手,CPU散热铜管有进水痕迹。

网友A:
提供主板版号!光说机器型号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供主板版号!光说机器型号有什么用!

这机器主板的板号就是FZ63VD啊!!!

网友C:
大多数板子不出CPU供电只要不是进水的基本不会是CPU供电本身的问题,烤南桥烤好很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主板的板号就是FZ63VD啊!!!

你是不是搞维修的!华硕机器没有FZ63VD这个版号,只有这个型号!把主板正反面拍个高清照来,方便查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搞维修的!华硕机器没有FZ63VD这个版号,只有这个型号!把主板正反面拍个高清照来,方便查找![/ ...

搞错了,板号是dabklmb28a0 REV:A

网友:
还是查查  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错了,板号是dabklmb28a0 REV:A

Asus DABKLMB28A0 点位图 联系Q:601098078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sus DABKLMB28A0 点位图 联系Q:601098078

厉害啊骚年,这图纸这么新都有,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骚年,这图纸这么新都有,佩服佩服

略屌,略屌!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板子不出CPU供电只要不是进水的基本不会是CPU供电本身的问题,烤南桥烤好很多了。

“烤南桥烤好很多了”是加焊桥吗?

网友:
不出svid的cpu可能挂了